楼主(2014-06-14):
1、求教,有能连接二维码扫描器的触摸屏吗?

有客户需要在屏幕上显示产品编号,长度,客户名等信息,想直接用二维码扫描器输入
请问现在有能够直接连接二维码扫描器的的触摸屏吗?
或者用不用触摸屏,用其他的设备实现二维读取,组态软件?

网友A:
维纶触摸屏呢

楼主:
电话问了客服。说没有

网友B:
想不劳而获,怎么行呢
这些都是要你自己写程序的

网友A:
信捷和步科的触摸屏问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不劳而获,怎么行呢
这些都是要你自己写程序的

请教下,程序要怎么写呢?。二维码能读取中文,这些怎么显示出来。

条码到是可以,转成ASCII码

现在是想请人用pc机读出后,中文什么的就在显示器上显示。将需要的长度数据传给plc

网友C:
1.三菱觸摸屏有,PLC不加程序的話,觸摸屏需加巨集。
PLC寫程序,觸摸屏就可以不用加巨集,兩個選一個吧

2.普羅菲斯觸摸屏也有,都需要加巨集去轉換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三菱觸摸屏有,PLC不加程序的話,觸摸屏需加巨集。
PLC寫程序,觸摸屏就可以不用加巨集,兩個選一個吧

2.普羅菲斯觸摸屏也有,都需要加巨集去轉換!!

感谢指导
1、但是好想这个是条码的应用,二维码的亦可以使用吗?

2、PLC 程序读条码的话可以使用RS指令来完成,二维码中的中文怎么显示出来呢?纠结
3、还有二维码扫描器是否也可以设置成ASCII码传送?

网友D:
三菱的GT1662-VNBA就可以直接读,但是要编程序,我们厂刚刚来了一条小日本的生产线,全部是二维码,包括二维码打印和读取,显示
大海

网友E:
PLC通过程序读取扫描枪的内容,HMI上面可以显示及设定,很方便的。
附件: 扫描枪.pdf (48 K) 下载次数:338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PLC通过程序读取扫描枪的内容,HMI上面可以显示及设定,很方便的。

感谢指导
请问,你的方案是PLC通过RS指令,然后转成ASCII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