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Pr251参数改不了

楼主(2014-06-14):
遇到一台三菱F500变频器,输出缺相报警,实际没缺相,说明书中说可以把Pr251改为0来取消报警,但这个251参数怎么也改不了,一进去就出错,其他参数都能改,有谁知道问题在哪里啊?

网友A:
·是否是运行中(信号STF,STR处于ON)。
·是否按下[SET]键([WRITE]键)持续1.5秒以上。
·是否试图在设定范围外设定参数。
·是否在外部操作模式时,试图设定参数。
·确认Pr.77的“参数写入禁止选择”。

楼主:
其他参数都能改,所以以上所诉的可能都可以排除,,只有Pr251 按下se就报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