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300全局通信

楼主(2014-06-14):
全局通信要增加什么硬件模块吗?是否只要在PLC程序内,做好通信程序用MPI方式通信,就可以?请各位高手指点!

网友A:
不需要增加硬件了,如果不算通讯线的话。
程序中设置好即可。设置方式可网上查找

网友B:
需DP接头

网友C(2014-10-15):
在mpi网络下点右键进行全局变量设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