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4):
          今天试了下台达的,程序和上次信捷的类似。编码器400线,1倍频。转一圈400个脉冲。8000个进入中断刚好20圈,复位高速计数器。现在的问题是进入中断复位高速计数器的时间是多少?在复位到0到重新计数的这段时间编码器一直在转,丢脉冲不知道该如何避免了。从监控上看知道一共是进了10次中断再加一圈整的也就是400个脉冲。实际上编码器已经走了一圈多一点了。也就是说RST C251这段时间没有计数。
          这个程序是定长用的。设定长度转成脉冲数,当到达设定脉冲(长度)时进入中断复位高速计数器,同时输出动作。设备高速运转不停机的。低速误差还可以,高速较大。用单片机(STC12c5a60s2 或者stm32f103)情况比用PLC好些。
         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下这样的思路有没有问题。或者有更好的方法。

网友A:
进行脉冲补偿

网友B:
这么复杂,如果你定长都是8千的话。你就把C251设为8千。当计到8千时,由C251给自己复位。试一下看如何,我这么搞过,误差不大,当然不知道你的速度有好高。

网友C:
我不是做机械控制的 但这个问题在过程控制中不是问题啊 高速计数不存在什么补偿 复位漏计的问题 高速计数模块本身就是带寄存器的 我们用的PLC是这样 比如设400次进一个高位给PLC处理器计数 处理器收到的数据就是高位计数圈+计数器中地位脉冲数 不会有什么误差 当然行业不同 不知道硬件有没有区别 但是高低端PLC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

网友C:
就是说 你复位的是PLC处理器中的高位 而计数器一直是0-400计数着 不存在复位漏计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行脉冲补偿

主要是机器速度变化太大20-120米/分。难以把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复杂,如果你定长都是8千的话。你就把C251设为8千。当计到8千时,由C251给自己复位。试一下看如何,我这么搞过,误差不大,当然不知道你的速度有好高。

谢谢指点!c251的计数值到8000还是会一直加啊,要复位还是要dhscr吧。原来在机器上试时低速误差还算可以,高速差点。后来没在机器上,单独拿编码器试才发现编码器在转整圈后回标记点脉冲数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是说 你复位的是PLC处理器中的高位 而计数器一直是0-400计数着 不存在复位漏计的问题

谢谢指点!就是觉得比如400进入中断处理的时候,编码器实际已经到了401才复位的。所以才有累计误差。还好机器误差也不算大。

网友B:
你试下C253,把Z接进X5。只是程序等各方面比较麻烦,需要找0点及Z相脉冲,定长就要计Z相脉冲几次了,我的想法不一定很得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