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做的柜子大家给提点建议

楼主(2014-06-14):
刚做的柜子大家给提点建议

网友A:
一般般,变频器装的有点低,制动电阻离变频有点近
下载积分:+5(心情不错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功率略微大点的几百W以上制动电阻,不允许竖立安装的。
下载积分:+5(心情不错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柜子外形很难看。
下载积分:+5(心情不错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为啥要弄百叶窗的 而不是通孔加海绵滤网的 端子排的位置 不协调
下载积分:+5(心情不错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谢谢 几位的建议

网友E:
你那个是啥牌子的变频器

网友F:
布局改进一下就好了

网友G:
是涂布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是涂布机?
与 涂布机 也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布局改进一下就好了
能否说的具体点 咋改 布局??

网友H:
电源进线的相序不对,从左至右应该是黄、绿、红。总体布局个人感觉不太合理,右侧上方的端子排应该放在下面,变频器靠上一些便于调试和维修。第二张照片下面的变频器排列的不匀称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心情不错) 真诚感谢!

网友I:
    变频器哪里拿的货,台达B啊,找我询个价呗

网友J:
    柜子真难看 接线没标记套管 走线槽和接线端子接线真长 难看 布局要调整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    为啥要弄百叶窗的 而不是通孔加海绵滤网的 端子排的位置 不协调

    防尘模组和很多好东西一样,到了中国就水土不服,现在的工厂维护电工有几个会定期更换滤网。
    以上看似是个小问题,但也能看出一些民族的劣根性。
    我设计的电箱要不使用空调,要不加风扇或者使用百叶窗(无金属滤网),防尘模组用过几次只好放弃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心情不错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不断向前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    电源进线的相序不对,从左至右应该是黄、绿、红。总体布局个人感觉不太合理,右侧上方的端子排应该放在下面,变频器靠上一些便于调试和维修。第二张照片下面的变频器排列的不匀称。

    谢谢你的建议
    电控柜式前后2面的,所以在相序上 偷懒了
    右侧端子是现场临时加的
    右下的空位是预留了1台变频器的位置

    变频器需要靠上安装,这个俺没考虑到

网友L:
    变频器可以装在上面,变频器工作时热量很高,热气是往上跑的,制动电阻可以跟变频器分开排成一排,还有直流跟交流信号线可以不同颜色,好区分。
    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网友M:
    电源进线没有总空开,不能够在柜门关闭时,关掉电源,并进行加标锁定,

网友N:
    应该加排气风扇散热,(有大量制动电组产生热量)另外,也没有看到柜内各元器件的标识,(例如:INV-1,INV-2),不便于将来的检查维修。
    David

网友O:
    为什么接线端子放上面呢?

网友P:
    乱啊,线槽有必要用那么大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