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4):
PRO-FACE软件GP-PRO/PB3 FOR WINDOS V7.27在新建时选择不了LG的PLC,请问怎么解决,谢谢!

网友A:
需要单独安装LG的驱动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单独安装LG的驱动的。

guo兄正解

楼主:
谢谢2位版主,但我把论坛下载的驱动按提示的操作仍然不行,请问是怎么回事?难道跟软件版本有关系?

   解压缩后,把.TBL文件复制到 ProPBWin\plctbl 子目录下即可;

把.APN;  .EPN;  .HPN文件 复制到 ProPBWin\protocol子目录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2位版主,但我把论坛下载的驱动按提示的操作仍然不行,请问是怎么回事?难道跟软件版本有关系?

   解压缩后,把.TBL文件复制到 ProPBWin\plctbl 子目录下即可;

把.APN;  .EPN;  .HPN文件 复制到 ProPBWin\protocol子目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