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那个大侠帮我写个FX2n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

楼主(2014-06-14):
X000开动,X001光电开脉冲Y0正转Y2,X002光电开关反转/// X003停止开关,X004复位开关。谢谢

网友A:
又光电开脉冲又光电开关。。。楼楼你是要闹哪样啊

网友B(2014-07-17):
给你参考下

网友C:
以下随便编写的小程序,请参考指点。
注:X0为启动按钮,通常要设置为复位用,因此还要加上复位条件。

网友C:
对不起,不会传图片,文件太大了,重新整理,再试一次!

网友D(2014-08-26):
各位辛苦了,学习了!

网友E:
多谢楼上大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