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5):
系统是WIN7 64位的,安装了SETP7 v5.5 SP3版本,顺利安装完成。还安装了TIA v12版本,也顺利安装完成。问题是:
1、SETP7打不开,提示许可证错误,是没有安装授权提示这个吗?还是许可证管理器的事,许可证管理器我重装了2遍,还是提示这个报警,是不是不是许可证软件的事,而是没安装密匙的事。大家看这是什么情况?
2.  TIA V12能打开软件,但是插入新设备时,提示没有有效的密匙。

大家看上面的照片,我下载的授权文件也是最新版的,STEP 7和TIA的授权我也按照到C盘了,但是怎么就无效呢,运行不起来。这是怎么个情况。

首先排除软件的事,这2个软件我安装在XP系统上是正常的,看网上介绍这2个软件业可以安装到WIN7,所以安装软件是OK的。

大家帮忙看看,这2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谢谢

网友A:
许可证管理器正常是首要的必须条件。

楼主:
许可证管理器怎么看正不正常,桌面的许可证管理器可以正常打开呢。

网友B:
你授权选项应该错了,应该选SETP7,然后授权,你要先看一下你的软件是否支持64位系统,实在不行就去淘宝网上买一个,不过10块大洋的问题

楼主:
重新做了一遍系统好了,还是64位的。都安装上了。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