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 300 的bf sf红灯亮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4-06-15):
s7 300 的bf sf红灯亮什么问题? 是PLC本身故障还是外围的设备故障,做DP通讯,CPU是313c-2dp

网友A:
两个都亮红灯,都有可能了。。
SF 用作系统出错/故障显示,为红色,例如内部错误,用户程序错误(看门狗错误,间接寻址,非法的浮点数,地址范围错等)

楼主:
好的,其他大大有什么意见,我再参考参考、

网友B:
BF红灯亮是因为PROFIBUS-DP 现场总线故障,SF红灯亮是因为 编程错误。如果有调用OB121的话CPU不会停机

网友C:
一般都是远程站出问题了。

网友D:
你看你硬件组态有没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