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分着急,下周要出差,欧姆龙 NS10-TV00B 屏幕出现了问题

楼主(2014-06-15):
我用欧姆龙 NS10-TV00B 屏幕,以前测试正常,现在进不去,出现“初始屏幕不存在,请在系统菜单(项目)页 设置正确屏幕号”,什么原因 ,各位大侠帮忙支招啊

楼主:
用的232串口线,选择的串口通信模式是 NT-LiNK(1:N), 屏幕也是相同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PC 已经将设置程序都传送到PLC了,出现这句话 是程序出了问题 还是屏幕的程序出了问题 还是硬件、线的原因?

网友A:
改用USB口下载,重新刷一下系统文件,然后再重新下载一个简单的画面试试!

网友B:
提示都告诉你了
屏的程序问题
,你没有设置开机后的第一个界面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