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-link 闪烁报警

楼主(2014-06-15):
一条已经生产的线,某日开始CC-link2号远程站,5-10S一次闪烁link eer。cc-link总站不报警,诊断不报警。但每次远程站闪烁就会此远程站I/O失效。采用波特率为3.总线小于160M。有人遇到过闪烁报警的情况吗?求助一下各位大大。谢谢

网友A:
波特率调到2 就完全可以了 ,速率太高,不稳定,在程序里面CCLINK 监视一下,看看那一个站链接异常, 找到链接异常的站,看看远处IO 站有什么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