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控制伺服 每秒转一圈,等待0.5秒,循环

楼主(2014-06-15):
三菱Plc 控制伺服 每秒转一圈,等待0.5秒,循环 这样的动作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,发脉冲,等待
FX3U和FX2N-2AD能组合一起用吗?

网友A:
可以组合用呢,私服的分辨率是多少,你用的是FX1N,2N,3U的那一款呢,你伺服带的是同步带还是齿轮,知道这些后,上位机发伺服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,到了这个脉冲数后,M8029接通,等待延时,延时到位后再次接通,如此循环。

网友B(2014-11-20):
你们都喜欢弄复杂我 我就喜欢伺服自己控制自己 ,,plc只是给他触发信号ok

网友C:
这个用3U的PLC太浪费了,可以选择3GA的就可以

网友D(2015-01-23):
2楼 什么叫伺服自己控自己呢 求详解

网友E(2015-02-22):
FX3AS就得啦

网友F:
自动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