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问题

楼主(2014-06-15):
如果我想在一个位置显示三种状态 应该怎么做?
要求在不同的状态跳出不同的文字 比如 故障 正常 报警 在通一个位置 用什么元件来写? 必须在一个位置 不能分开
每天一点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状态
能说详细点吗? 多状态 用的是 什么对象?
每天一点点

网友B:
走马灯可以吧,不止三个状态,随便多少状态都可以

网友C:
这个一般的屏指示灯元件中都有,元件地址设定个位元件,属性设定3个状态,每种状态下可改颜色与字。程序中在控制这个字元件的数值,屏上就跟到变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