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请教各位!

楼主(2014-06-15):
有个项目我用的三菱JE-40A伺服一套,400W的,正常工作时频繁正反转切换,现在正常运行两个小时后,电机发烫,温度能达到八九十摄氏度,请教高手,这个温度正常吗?感谢高手指导!!!

网友A:
肯定不正常!!还有不知道你所说的频繁正反切换是每分钟在几次范围??或者是正转几秒然后反转几秒周而复始?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