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5):
室内干式箱式变压器显示温度93度正常吗???????     绝缘耐热等级F      最高温升100K

网友A:
正常的。
机柜应该有自动风扇的吧。温度到了一定值自动启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的。
机柜应该有自动风扇的吧。温度到了一定值自动启动

风扇就从来没有停过  一直在转动

网友A:
1、看你设置的启动温度是多少?
2、是否运行在手动模式?
看下说明书吧。一般柜子上也会贴使用说明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你设置的启动温度是多少?
2、是否运行在手动模式?
看下说明书吧。一般柜子上也会贴使用说明的。

   90度的 温度  风扇肯定会转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你设置的启动温度是多少?
2、是否运行在手动模式?
看下说明书吧。一般柜子上也会贴使用说明的。

     启动温度是100度   停止温度是80度    报警温度是130度
   130度的报警温度明显高了       他的绝缘耐热等级是F级的    最高上升温度是100K的

网友B:
正常,夏天到了70°很正常了,只要不超过105°,干式一般采用b类绝缘以上,绝对可以

网友C:
我们的经常到110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,夏天到了70°很正常了,只要不超过105°,干式一般采用b类绝缘以上,绝对可以

我是F级的, 现在温度已经94度了,  温升是100K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我是F级的, 现在温度已经94度了,  温升是100K的

   有人熟悉这些吗

网友D:
是正常的啊,他有风扇自动工作的啊

楼主:
他总有个温度标准吧   不是多少度度可以用的啊

网友E:
变压器的绝缘等级,并不是绝缘强度的概念,而是允许的温升的标准,即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,分A、E、B、F、H级。
绝缘的温度等级分为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。
各绝缘等级具体允许温升标准如下:
A E B F H
最高允许温度(℃) 105 120 130 155 180
绕组温升限值(K) 60 75 80 100 125
性能参考温度(℃) 80 95 100 120 145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人熟悉这些吗
楼主可能有误解
1、100K 不是等于100摄氏度。见楼上的说明。你的绝缘等级是F 最高耐温是130℃,不是100℃。
所以你现在是94℃,不用担心过热。
置于K是什么单位,我也没有理解
2、因为你的控制器设定的是100℃,现在温度没有达到,所以风机不会启动。
3、如果你觉得目前温度就要起动,请看说明书,可以修改起动温度的。

网友F:
温度有点高,可以把冷却风扇的设置温度下调一些,80度开启会好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