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中cc-link设置问题

楼主(2014-06-15):
这样设置刷新首地址就不用在主程序中写from和to了吗

网友A:
Q系列不用TO FROM,设置CCLINK参数就行。
详情看手册: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83

网友B(2014-08-20):
可以请教下,Q系列主站跟从站通讯怎么设置吗?比如从站的X点跟Y点怎么设置跟主站通讯?
引用 网友A:
Q系列不用TO FROM,设置CCLINK参数就行。
详情看手册: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83

网友C:
好像全部用链接软元件替代,设置好后直接使用就可以

网友D:
RX设置远程站的起始X地址,RY设置远程站的起始Y地址,比如分别输入X100,Y100,远程站你接的第一个站地址就是X100开始的,地址是16进制顺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