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请问mcgs 用输入数值正确 做 翻页按钮吗

楼主(2014-06-15):
大家好请问mcgs 用输入数值正确 做 翻页按钮吗 请赐教怎么操作谢谢

网友A:
脚本语言
下载积分:+1(fudong) 真诚感谢!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B:
在脚本里做判断
IF Data1=123456 THEN
窗口1.open()
ENDIF
下载积分:+5(fudong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