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多多指教,混不下出啦。

楼主(2014-06-15):
各位前辈,高手:三菱FX3U+FX2N-4AD-TC测水温,用水杯盛冷水(18度),热水(60度)来测量,读取它的平均数(采样次数:10),读数完全正确,基本上没有跳动现象。把热电偶装到管道上,打开水泵来测量冷水(18度),读取它的平均数(采样次数:10到100都试过),测出的水温竟然到达40-60度,并且不停波动。试了几天了,毫无头绪。刚开始,怀疑变频器干涉,但是把热电偶放到盛冷水的水杯中,启动变频器,读数完全正确,不波动。也接了地线,始终不能解决问题,各位有何高招。谢谢指教。
我住隔壁我姓王

网友A:
你加咯线损没有呀???

网友B:
给变频器输入端加EMC滤波器,在PLC供电端加滤波器,把4AD模块的4个接地端和PLC的接地端都接在一起,然后观察有无波动,如果有,再把地线分开或者不要接,再试试,你在程序里写滤波的程序看看,热电偶的外层屏蔽金属网接地线。

网友C:
管道是否是金属的,管道是否接地,之前做过一台设备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只不过我用的是压力传感器,压力传感器安装孔为金属并带电导致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请使用FX2N-4AD-pt,探头用3线pt100,保证么有问题

楼主:
谢谢各位指导,现把情况再说说。热电偶到4AD-TC的线长不到40CM,因为是测量阀门去混合冷热水的灵敏度,因此要求探头大小最好只有针头那么大,并且反应灵敏。采用滤波的方法也尝试过,效果不理想。如18度的冷水,测量时,竟然在30-50度波动,在30度左右呆一二分钟,又转到50度左右呆上一二分钟。考滤到灵敏度,也不好过分滤波。不明白为什么机台开起来,用热电偶测水杯内的水没问题,却不能测管道水。望各位再帮我想想。玩不转啦。

网友E:
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现象,把4AD-TC的四个SLD和接地线连起来,再接地线就好了。

网友C:
管道是否有感应电。。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F:
与前辈们一起学习了

网友G:
管道肯定没接地,漏电所致

网友H:
实在不行就上温度变送器啊,模块用2线制测量电流的那种。再不行就放大招上隔离器啊。
大型工厂年代长一点的,维修电工经常乱拉线到后来零地不分了,这种干扰是家常便饭。

网友I:
问题解决没有,关注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J:
那你的管道水实际温度是多少?是否考虑在热点偶上增加护套。

网友K:
向各位前辈学习一下。。。

网友L:
热电偶端管道和plc 接地端,用导线连接,使之成为等电位,再从另外地线接地一次,试一下

网友M:
我觉得,流动物体用电偶型温度传感器不准确,做盲管减小流速再测试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