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6):
]有一KTV总开关是100A漏电三相四线型,A相用电功率5KW,B相用电是3KW,C相是6KW空调,今天有一工人被N线电了一下,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压只有225V,三线线电压也没有超过400V,现在就是用数字测电笔测N线显示220V,用手摸有点触电感觉,关掉总漏电开关,检查开关进线端,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都正常,用试电笔测N线只显示12v,合上总开关,用试电笔测量N线就有220v,A相测显示220V,B相显示12V,C相是220v,后来又用万用表测总开关出线端各相电压又正常,现在问题是为何关掉总开关用试电笔测B相有220v,N线只有12V,合上总开关,还没有带负载时,用试电笔测B相只有12V,N线有220v,我再用万用表测开关出线端AB相380V,BC相是387V,AC相是390V,上午各相用电不平衡会产生这种现象吗,还是总开关问题,进线又没有接地线,我用试电笔测量隔壁铺面N线只有12V,希望哪位大侠指点问题出在哪里,KTV只有4天要开业了。

网友A:
估计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有问题。

网友B:
试电笔测量N线就有220v?电笔怎么能测出220V呢?
David

网友C:
虽然讲的不是很清楚,但是从你描述猜测有两个可能。1.主零线断线或接近断线状态。是指从变压器到你KTV之间的主零线。2.变压器处接地电阻太高,或断线,而你负载处B相有对地短路。

网友D:
看不太懂你说的意思!1.带负荷(100A漏电开关合上,有电器开启情况下),用万用表分别测量
进线AB、AC、BC之间的电压是否380V。如果其中有一个电压偏低并且差很大,检查进线总线和上一级开关(一般都是线路老化接触不良引起的)。2.如果上面正常,测量出线AN、BN、CN之间电压是否220V。如果有一个电压偏低并且差很大,漏电开关触头接触不良更换开关。3.根据你的描述零线进线总线与上一级之间接触不良或零线太小。

网友E:
进户零线的问题。

楼主:
  今天查找昨天故障,用摇表测各回路的绝缘电阻,有一组绝缘值不稳定,只要装修工动一下,阻值会变化,是绝缘 层被破坏,重新换线,一切都正常,谢谢各位回帖。

网友F:
有个日光灯出问题,以前我能们工厂也有这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