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6):
PLC DA转换如何设置系数可调

1.DA转换成功实现
2.譬如压力0-5kg对应0-4000  y=kx+c  , c=0 k=800   这个系数是800已经确定,怎样才能设定系数可调,在触摸屏上更改

网友A:
那就在触摸屏上做个数值元件 元件地址就是K不就好了
VX:13628473043       QQ:445431500

网友B:
我前段时间去应聘,老板也是给我出是这样一个题目,求里面的K值。他用的是温度PID控制,里面温度有负数,也有带2位的小数。我按照公式一算就出来了,但是他教我用PLC做,结果我怎么做也没做出来。我给问他除了用浮点运算应该没其他方法了吧,他说有,但是弄得神神秘秘的,就是不说。后来我就狠心了,自己给自己说一定要弄出来,但是想了好久都没想出来。有性趣楼主可以一起交流下,一起学习学习,看怎么才能攻克。可以的话加扣扣4078七五零69

网友C:
Y是什么 X又是什么?   +C   C=0 又有什么意义?
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
QQ:2631001081
Emal:strong20671713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