亿维PLC124

楼主(2014-06-16):
亿维PLC124,手动控制执行器系统稳定无故障,自动采用PID时系统运行数小时后程序混乱了,重上电自动也就坚持一小时,求解?

网友A:
CPUA数据 不稳定 或者是电源供电不稳定
下载积分:+2(danwei)

网友B:
没有发生过你所说的情况,不过我用 的是200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