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KW三叶罗茨风机,三菱变频器用哪种型号为宜。。。

楼主(2014-06-16):
在风机泵类负载中,有两类不能做为变转矩负载对待。那就是罗茨风机和潜水泵。尽管这两类负载叫风机和泵,但负载特性与变转矩不同。
哪三菱用哪种变频器为宜,FR-A740变频器吗?
现在用的是FR-F740 22KW
老是出现故障,
OL 失速防止(过电流) ,
TH 电子过电流保护预报,
E.THT 变频器过负载跳闸(电子过流保护)
FR-F740 22KW 解决了 如下设置

网友A:
虽然没有用过,但是A有点档次高,建议F
个人见解

网友B:
,找个国产烂机器一样转

网友C:
用E740或者F740就可以了,没有必要用A的,还有变频器尽量大一号,风机输出端压力不能过高,否则电机堵转,肯定会过载

网友C:
另外建议使用压力传感器,恒压控制

网友D:
你这是国产电机,要用进口电机,要不把变频器加大两个等级,

网友E:
参数设置不当 14应设置为1,罗茨风机转矩不是恒转矩。

网友F:
三菱F740系列,22KW的价格大约7K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参数设置不当 14应设置为1,罗茨风机转矩不是恒转矩。
14应设置为1就出现故障,不能运行。 设置为 0 不出现故障。可以运行。。为什么???

网友G:
如果环保用罗茨风机90KW直接用软启动器,没有调速要求干嘛用变频器,节能吗?

网友H:
风机属于恒转矩设备,要搞清恒功率、恒转矩。

网友I:
新機 已經用一段時間 哪種
電機有檢查一下嗎?風機機構有堵死嗎?
程序設定不當成分較高 Pr80~85 pr19那瞰瞰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风机属于恒转矩设备,要搞清恒功率、恒转矩。

那就是说 14号参数 是选择  恒转矩负载 功能是把。。

网友J:
买个国产的垃圾变频大一个等级就行了...就当软启动..呵呵...进口变频太多保护了...... 一点小问题就报警...烦死....这种场合最用国产了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新機 已經用一段時間 哪種
電機有檢查一下嗎?風機機構有堵死嗎?
程序設定不當成分較高  Pr80~85   pr19那瞰瞰

谢谢你 按你的 查看设置 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K:
这种风机停段时间会堵死转不动,高压时堵转力矩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