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IOI接口定义

楼主(2014-06-16):
请问戴尔台式商用电脑的IOIOI接口9针引脚是怎么定义的?和普通的DB9接口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啊?谢谢了!

网友A:
电脑一般均为RS232C接口
引脚 简写 功能说明
1 CD 载波侦测
2 RXD 接收数据
3 TXD 发送数据
4 DTR 数据终端设备
5 GND 地线
6 DSR 数据准备好
7 RTS 请求发送
8 CTS 清除发送
9 RI 振铃指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