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触摸屏上电无显示,

楼主(2014-06-16):
公司一台设备使用的是昆仑通态ipc1062KS的触摸屏,现在开机后,显示屏闪一下就再也不显示了,从显示屏的后面看,有一盏灯亮,输入电压23.5V。请教家园里的大师,这是什么故障?应该怎样去维修?

网友A:
又不贵,直接换新的

网友B:
这个系列的通病,不过价格便宜也是进入市场的一个手段。

网友C:
直接找昆仑通态的售后服务人员解决。
David

网友D:
屏用了多长时间了?在保修期内可以免费维修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,现在问题解决了。故障原因:很可能是主板到前面显示器的电源线接触不好,因为我只做了三件事:1,单独24V电源供电;2,更换了3V的内部电池;3,重新整理主板到前面显示器的电源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