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触摸屏TH765-N与三菱FX1S-20MR的通讯问题。

楼主(2014-06-16):
触摸屏和PLC都是新的,位元件通讯正常,比如显示Y0的通断状态这都没问题。就是输入数据的时候没反应,比如PLC里的D0,。头一次用信捷的触摸屏,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地方设置的有问题。

网友A:
输入下限 选项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不要选择十进制数,选择无符号数,因为你的是单字数据不是双字数据。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已经解决,搞了半天原来是字体的设置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