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6):
对伺服电子齿轮比不太懂,希望各位好心的大大帮忙解答   详细点哦

小弟最近在用台达B2系列伺服,伺服电机直接装跟硅胶滚轮用来送料用的。
已知:硅胶滚轮直径为43MM
电机旋转一周的送料长度=43mm*3.1416=135.0888mm
三菱FX3U脉冲发送频率为100K
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/min

求教电子齿轮比如何计算????

谢谢各位大哥

网友A:
你这个直连的应该很好算呀。认真看下说明书吧。你给的数据不全,不好说。

网友A:
这个你看下能不能明白
肥仔米

网友B:
非常不错,值得赞一个

楼主:
我算出来的是1600/135, 现在设定的送料距离都是对的  可是伺服电机的速度好像不快,怎么回事?是我的电子齿轮比设定错误了吗?
求解答

网友C:
假设台达B2系列伺服= 160000p/rev=135.089mm/rev.
==》 1mm= 1184.4p
如1000*X/Y = 1mm,
所以X/Y= 11844/10000
X/Y=2961/2500
总结:
1000脉冲大约= 1mm.
最高速度= 100000*2961/2500= 1184400pps
==> 1184400/160000*60= 44.515rpm
如果速度没达到需求, 换电子齿轮= 29610/2500。
==》 100 脉冲大约= 1mm.
最高速度= 445.15rpm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算出来的是1600/135, 现在设定的送料距离都是对的  可是伺服电机的速度好像不快,怎么回事?是我的电子齿轮比设定错误了吗?
求解答

伺服的速度是plc给的,调高plc发脉冲的频率就行。还有,你用的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或者转矩控制?
电机额定转速=脉冲频率乘以60除以编码器一转的脉冲数再乘以电子齿轮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