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 300打不开程序啊

楼主(2014-06-16):
各位老大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?

网友A:
Global文件夹--->Language文件,用一个中文项目的Language文件替换掉

网友B:
打开程序Global文件夹--->用写字板打开Language文件,把最上面的0改为1,然后保存!

网友C:
貌似很高端的样子,还没碰到过。。。

网友D(2014-09-24):
首先路径中不要中文,其次要确定你的程序是中文版本还是英文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