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PID s7 200到底怎么调好一个好的曲线还有口诀具体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4-06-17):
我看到了一个调节的口诀;
参数整定找最佳,从小到大顺序查
先是比例后积分,最后再把微分加
曲线振荡很频繁,比例度盘要放大
曲线漂浮绕大湾,比例度盘往小扳
曲线偏离回复慢,积分时间往下降
曲线波动周期长,积分时间再加长
曲线振荡频率快,先把微分降下来
动差大来波动慢。微分时间应加长
理想曲线两个波,前高后低4比1
一看二调多分析,调节质量不会低
这个口诀谁能帮我解释一下,是哪根线的,PID上的哪一根线。还有到底具体的是什么意思,求大大 们解释啊。看不懂啊

网友A(2014-08-13):
写的很好。前边是症状后边是解决办法
盟主

网友B:
这个口诀我也很想弄懂它,但是有的话实在难以理解,最好是有配上图就好理解了,至于说曲线 应该就是被控量的曲线了。

网友C(2015-01-14):
希望能有人给指导一下,我也没有明白!

网友D:
这个是PID算法的调试方法,不是线 其实PID主要调试 输入采样时间 比例 积分 微分
然后根据输入 ,输出 , 设置值的曲线 按照口诀去调 上面的参数

网友E:
这里的线就是PID控制输出值的震荡线。口诀很不错,需多加琢磨啊!
没有方向,便会慢慢失去自我!

网友F:
嗯,很好的总结哦。

网友G(2015-03-02):
很好的总结

网友H:
嗯 很好的PID参数整定方法 受教了!

网友I:
楼主看看有关自动化控制基础知识的书,应该就会明白很多。
在设定值有个改变情况下,调节器在自动方式下的被控值(也就是调节器的测量值)曲线,就能对PID参数值进行整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