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功能块

楼主(2014-06-17):
初学S7-200功能块,做了一个实验程序,为什么没有工作,求解?

网友A:
L4.2数据类型???
设置为IN_OUT
下载积分:+5(平凡人生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如果你用深圳合信的PLC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,西门子的这点做的比较坑
下载积分:+1(平凡人生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这个原因不但200,300同样的,就是要你知道局部变量的数据类型格式。
下载积分:+1(平凡人生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什么版本的S7-200能自己写功能块?我不知道啊!能说一下吗?我一直以为只有主程序,子程序,中断程序三个部分呢?!你那START不会是里面调用的吧?
下载积分:+1(平凡人生) 共同探索

网友C:
如何的版本都可以,添加子、中断程序。
下载积分:+1(平凡人生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各位,搞清楚原因了,还要选择变量类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