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时考虑不足的问题

楼主(2014-06-17):
各位大师们您们好:在设计电路图时总有一些没有想到的东西,在编写程序时才发现,有的地方要增加输入/出点。请问这要怎样才能减少这种问题,而且有时候一个变频器的控制方式,跟原动力装置不相配,这个问题是不是对控制的方案没有确定好呀,请有经验的老师傅们说说您们的看法吧?谢谢您们了!

网友A:
预留的IO点呢

网友B:
讲的可能直接了,这就是设计水平太次的表现。 小项目这样水平的还能对付对付。 像整车厂的生产线,这种设计水平就是去找死。IO点不够用,加模块,得要采购啊,采购周期比较长,你拿什么玩。变频器跟动力不配,得换变频器,那旧的怎么办,项目成本怎么算。特别是延误项目周期,谁都担不起。

网友C:
没关系的,这是时间和经验的磨合,刚开始做设计谁不经历这样的困惑呢,慢慢来,多把心放在上面,比把心放在女朋友身上还多才行哦,呵呵~~~!祝你好运,两三年后,等你有好成就了,再上来说一声

网友D:
根椐机械设计方案的要求加上余量20%来确定电气设计方案

网友E:
吃透工艺,提出方案,设定预案。
不断向前

网友F:
如果没有做成标准机,那一切的情况都是不可预料的。所以做工控每套系统,输入输出各预留2-3点,并且拖到以对应的端子排上,这是最常用的设计方法。难道大家不是这样设计的吗?设计图纸前,算点数的时候,就应该把这个考虑进去。做非标,什么的情况,客户提的,或者方案必须后期增加才能实现的,等等,各各种情况,就导致必须要留预留点。

网友G:
做非标就是这样的,,,改来改去的,,有可能增加IO点,有可能减少IO点,,反正你留够足够的点就是了,,,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导,本人只搞过维修,所以,对设计不懂,就是没有独立设计过,所以就在这里来问各位师傅们了,是不是设计前确定好方案后就根据方案来选元件呀,我看到书上面说的是这样的顺序,先明确控制要求确定控制对象、计算IO点数、确定电气元件型号数量、绘制电气原理图,编写程序、调试、运行。是不是这个样子的

网友H:
初次做工作很正常!!经验是靠积累来的!!下次注意就行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