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GS2107传不进去画面

楼主(2014-06-17):
只是单独接了24V电源,没跟PLC连接
用的是USB传输,传不进去画面,报警代码:01808502.
说是通讯端口设置错误,通讯线损坏等,然后就是通讯设置的问题,
打客服说是没用原装的USB线,
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,
求教

网友A:
有可能是USB驱动没装好。
USB线全是兼容的,不存在什么原装不原装的问题。
屏通电,线插入电脑的瞬间,应该有一个提示音。电脑右下角会显示发现新硬件之类的。
还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查一下。
然后触摸屏软件上连接设置选择USB就行。

楼主:
USB确定已装好,也咨询了客服,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有三菱那个屏的驱动
软件里也是USB传输。
三菱客服直接问我线型号,我说没有型号,他说很多这样问题,不是原装的连接不上、
我换了其他MINI-USB的线,也不行
mythic

网友B:
你确定设定好通讯方式了吗?USB直连,以太网直连?

网友C:
有好多手机,MP3用的USB线,只具备充电功能,不能传输数据的。

楼主:
解决问题了
重新装了一遍,安装过程中有个安装选项,把最下面三项Data Tranfer等也勾选上,装上之后就好了
其他通讯设置不需要动!
因为是最新GS简单系列,还要把GS安装包单独装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