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7):
我公司有两台设备,04年的,总共用了8个松下的伺服电机,驱动器型号为MDDA083A1A 电机的型号为MDMA082A1C 均已停产
可以用MDME102GCG MDDHT3530替换吗?电机轴不一样粗,不过我可以更换减速机。
另外我的设备是用欧姆龙C200的NC413控制的,更换驱动器后,驱动器和控制器的连线需要变动吗?
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介绍一下,万分感谢!!!

楼主:
先不说代换型号,我主要是想知道松下驱动器代换后PLC的控制模块和驱动器的连线用改动吗??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驱动器加电机一块换  看看新驱动器的信号和旧的一样不  驱动器都有接线图的 一般同品牌的接线图都是一样的

楼主:
就是要把驱动器和电机一起换,连接线到底需不需要变动,我以前是A1的,现在用A5的,请师傅们帮忙看下,我不太懂!谢谢

网友B:
控制信号脚是一样的。

网友C:
这个问题分几步走:
1.如果可以,先不要着急确定使用哪一款替代品。
2.查找原系列说明书,对照说明书将原系列伺服信号端子拆开,然后对照接线图分析是什么控制模式,使用了那些针脚,标记所有针脚号含义,线号,线色。
3.对照原系列说明书,将所有不是出厂设置的驱动器参数记录下来,分析是什么控制模式,方向,分辨率,电子齿轮比,刚性等。
4.对照原系列说明书,查看输入电压是国内常规220V还是三相200V还是其他比如110V。
5.对照原系列说明,仔细查看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铭牌,功率,转速,扭矩重点关注。
6.完成以上5步之后,基本上可以从外部了解这套系统的基本信息,可以基本确定用什么替代品了。然后查看伺服是否直连,是否有减速机或者齿轮或者皮带轮等。根据伺服说明书上面的公式倒推出PLC定的脉冲当量是多少。计算出这个值,分析得当,如果各项要求都达标,就可以节约一个减速机的钱。
7.计算此套系统的伺服使用率,具体就是速度百分比,常态工作转速是多少。
8.到此为止,基本上所有准备工作做完。啥伺服都可以换上去了
  • 下载积分:+5(陈大围) 热心助人!
  • QQ76214024

网友D:
    伺服有接线图,对比一下就可以了.
    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