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西门子的编程软件通用吗?

楼主(2014-06-17):
最近在找西门子软件,看了很多,是不是S200的和S300的要需要相对应得编程软件啊,是不是S200的编程软件不能对S300的PLC读写程序啊,我用的三菱的GX WORKS2对三菱的各种型号PLC都能用

网友A:
不通用,小型的跟大型的有很大的差别,

网友B:
S200到是很容易上手,稍加看看使用手册问题到是不大。S300以上编程方式为全不同,编程还得要转一下脑力。至于S1200、1500那就不用说了!!想用西门子总之有你学的!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C:
对头200与300不能通用

网友D:
5年 10年内基本就通用了。目前还不行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E:
编程软件不通用 编程电缆也不通用

网友F:
不通用,版本有高低的

网友G:
西门子的软件是不能通用的啊200、300的软件是不能通用的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