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7):
C# 可以通过 MX Component v4 操作 Gx works2中的仿真?如果行,具体该如何做(设置)?

网友A:
        先安装好MX Component v4 ,用gx work2 新建一个工程,选择对应的CPU,进入工程页面后,随便写两部程式,然后打开仿真,再打开MX软件,点击Wizard ->logical station number 设置为 0 -> next ->PC SIDE I/F 选择Simulator2 -> cpu series 选择PLC 软件的对应CPU -> next  -> finish;然后在MX第三页TEST中单击test按钮,系统会提示连接OK。
    在C#中点选择工具 -> COM组件 -> MITSUBISHI ActEasy IF Control控件,然后就可以编写代码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moshengde005) 果然高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        先安装好MX Component v4 ,用gx work2 新建一个工程,选择对应的CPU,进入工程页面后,随便写两部程式,然后打开仿真,再打开MX软件,点击Wizard ->logical station number 设置为 0 -> next ->PC SIDE I/F 选择Simulator2 -> cpu series 选择PLC 软件的对应CPU -> next  -> finish;然后在MX第三页TEST中单击test按钮,系统会提示连接OK。
        在C#中点选择工具 -> COM组件 -> MITSUBISHI ActEasy IF Control控件,然后就可以编写代码了。

    现在用的是C#2013 update2,不能使用 MITSUBISHI ActEasy IF Control控件,总是出错,只是能引用。所以引用时,不知是那个参数设置其IP地址?还 是不用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