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7):
客户开发的设备,我们公司做系统,客户强调这一功能必须要有。
1,人机每隔几天跳出一个提醒“须缴清货款”的页面,页面出现后,设备还让正常运行,但不输入子密码,页面提醒一直存在,如果输入子密码,则提醒消失,过几天又出现提醒须缴清货款的提醒,输出子密码后提醒再次消失,以此循环,每一次子密码都不一样,一直到最终客户打钱给客户。
2如果最终用户把钱给客户,客户给最高权限密码,以后提醒不再出现。

PLC使用FX3U   触摸屏使用威伦通。

想大佬们指点指点。如果需添加其他功能设备,也可指出。

网友A:
PLC内部有时间功能,或者计数功能。

利用时间判断,或者计数判断,触发触摸屏的这个催款画面就行。

楼主:
可以给我参考参考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FX2N+威纶MT510配合的工程我有,我见过最好的催款程序,3个月,6个月,1年分3次

能发出来大家学习下吧

网友D:
这个好简单的,用人机写一个定时触发的脚本就搞定了,
唉、难者不会、会者不难!

网友E:
用人机里面的plc控制~在plc里面直接传催款页面让其显示

网友F:
首先你得保证这两者必须不能被解密!!否则一切多将空谈!至于其它应该你懂的!!
是的,我们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,在想怎么弄。

网友G:
以前用步科屏每三个月要输入密码,输入最高权限密码,以后提醒不再出现。威伦通只做过两次密码。

网友H:
触摸屏可以做宏指令来实现你的功能,我前段时间共享了一个宏指令停机的触摸屏程序,你可以参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