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可独立控制三个小单元吗

楼主(2014-06-18):
各位行家:
有台测试设备有三层,每层有40件产品,分别测试,第一层装好后开始测试,接着装第二层开始测试,第三层装好开始测试,要求分分别独立控制,共有128点输入输出,如何实现呢?请各位指教……

网友A:
问题不太清楚,每层要测试什么参数呢?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呢?
David

网友B:
一层40个都测试还是,有没有传送

网友C:
不太明白,我是做测试机的,可以讨论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