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QD75模块参数设置完如何使用

楼主(2014-06-18):
是用GX WORKS2 设置QD75智能功能模块参数。但程序运行的时候发现设置的参数完全没有生效。请问大侠们怎样激活使用智能功能模块设置?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梯形图把QD75手册的例程序写进程序。怎么我执行一次定位后,再进行第二定位模块就报警了呢?

网友A(2014-09-19):
问问三菱技术支持吧

网友B:
QD75它是有个专门的软件设置参数的 那个GX WORKS2根本就设置不了

网友B:
GX Configurator-QP V2 站内都有下载的

网友C(2014-11-20):
你设置的是定位数据,还是块启动数据?需要在程序中进行调用才可以。
比如说设置的直线插补定位数据
0:结束 0Bh:INC 直线2\1 轴2 0:200 0:200 0 50000 500 10
就需要指令DMOV H0E04 U8\G2000进行启动调用。
下载积分:+1(504890094) 好贴好贴!
下载积分:+1(ddybfl)

网友D:
参数下载完,断电重启PLC

网友E:
下载时没有把智能模块 QD75打上勾 写入完成断电重启
下载积分:+1(qdqiugang)

网友F:
你要找到是什么报警了,,,根据相应的报警去分析问题,,,,监控一下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