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8):
我用200写了一个模拟量程序,最后的计算结果送到VD0中,我想在西门子触摸屏中将结果显示出来,可显示的结果不对,而VW中的数据可以在屏幕上正常显示,这是什么问题,哪位帮忙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!

楼主:
现在VW可以显示,VD显示不了,我需要显示VD数据。

网友A:
触摸屏中IO域如何设置的?或者说变量类型是什么?
PLC中的模拟量地址是VD0,触摸屏设置是:输入/输出、格式类型是十进制、过程变量是VD0、格式样式是99999、小数点一位,数据类型是DWord,数组计数1。
是不是VD0中的数字太长了,触摸屏中转换不过来?数据类型也用别的试过,只有read能显示,但小数点被四舍五入掉了,还请大侠指点一下

网友B:
HMI 显示的数据格式设定是否错误?

网友A:
只有read能显示

说明PLC中VD0为real格式;
那么对应的触摸屏中变量也要设置为real格式,IO域中数据格式显示为99999.999就能显示小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