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三菱变频器问题

楼主(2014-06-18):
三菱FR-D720S-0.75K变频器,设定50HZ,以前带负载运行都正常。如今电机空载运行正常,带负载运行时频率乱跳,最后变成0。我设高频率,马上出现错误E.THN。查手册是过载故障,建议设置71、80等参数。关键问题是,参数PR1、PR2……PR9之后就跳到PR79,然后跳到PR125。 郁闷了

网友A:
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啊空载情况看还出现类似的情况

网友B:
如果电机确实不存在问题的话,建议你把变频拆下来把里面的灰尘搞干净,再上电试试。

网友C:
改下P160参数就可以显示全部参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改下P160参数就可以显示全部参数了
对,后来找到160参数,设置为0,其他参数就有了。参数71设为3,参数96设为11,。就OK了
很感谢楼上的几位回答

网友D:
恩,知道了,呵呵
三菱变频器问题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