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台达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无法读数。

楼主(2014-06-18):
型号DVP06XA-H3,通过前面另一个模块连接到PLC,接线方式,说明书中所示电压接线方式,PLC程序如图所示。
出现问题:用万用表测量接入模块的信号,电压从0.4v-9v,说明外部信号输入基本正常。
但从PLC中读到的数据一直都是某个定值(每次开机都不同,但开了机就不变了)。不会根据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。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情况?

网友A:
特殊模块在软件里要进行设置的!找一下AIO!

网友B:
为什么用M1002呢?用M1000试试看。

网友C:
M1002换成M1000就好了

楼主:
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!多谢了!

网友D(2015-01-30):
学习了,谢谢热心的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