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8):
1:西門子的人機,型號是:6AV6542-0BB15-2AX0,現在的問題是開機登陸不了顯目程序,按鍵均失靈,只有HELP可以以按,請教是不是程序丟失了?
2;西門子的PLC,型號是:6ES7315-2AF03-0AB0 和上面的人機是搭配使用的,現在SATF指示燈亮紅燈,會不會是程序丟失了?

另外以上兩款用什麽樣的軟體編輯的。急 謝謝大家了!!!

网友A:
6AV6542-0BB15-2AX0:OP170B,可用winccflexible或protool编程;它的程序不容易丢失;
6ES7315-2AF03-0AB0:S7-300 315CPU   SATF灯应该是指BATF灯吧,这是电池指示灯,电池没电需要更换,否则可能会掉程序。

两者结合看,应该是PLC电池没电,而且又没供给外部电源导致PLC程序丢失;人机界面可能需要PLC控制显示页面,造成无项目显示。

解决措施,首先将PLC电池更换为新电池,然后将PLC程序重新灌一遍;若没有电池,则将外部电源上电后重新灌程序,不要断电程序则不会丢失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m495603519) 兄弟你好,首先感謝您的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