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fx2n-485模块控制3个plc电机的启动

楼主(2014-06-18):
有3个plc 每个plc控制一台电机,现在只要求一个按钮通过3个485模块 控制3个plc 再控制3个电机的启动和停止
各位高手给个简单的程序,谢谢

网友A:
使用N:N网络可以!看看通信手册吧

楼主:
485模块的通信手册

网友B:
三个电机为什么要用3个PLC控制呢,1个就可以了,老板钱多哦。
David

网友C:
不太懂,为什么非要3个PLC?

楼主:
不是老板钱多 我的意思的在最简单的例子
设备有3台,每台有8米长 都有一个电机还有吹风 还有微波 还有电加热 水循环电机
只是要求在第一台设备上同时启动3台设备
由于本人不怎么懂485的通信 所以就说的简单点了
我想电机都可以动作 其他的什么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