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6-18):
假如说给主轴一个转速M03S500,而主轴电机编码器检测的速度是400(实际主轴速度是500)。主轴电机编码器会不会因为只检测到400在反馈给驱动器让转速达到500(而实际速度为600)。

楼主:
没有人解答吗

网友A:
编码器检测到的应该是实速,你指令给出的是理论速度,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的系统不是软件设置就是硬件故障问题

网友B:
编码器测得实际转速,不论实际转速多少,变频器只接收系统给定的信号,比如电压信号,例0-10V对应转速0-1000,你给定了5V那就是变频器输出达到500转,实际在主轴上可能是400或者600,如果是车床看看档位对不,或者变频器设定的参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编码器测得实际转速,不论实际转速多少,变频器只接收系统给定的信号,比如电压信号,例0-10V对应转速0-1000,你给定了5V那就是变频器输出达到500转,实际在主轴上可能是400或者600,如果是车床看看档位对不,或者变频器设定的参数

说的对!楼主想要转速一致要不然要把模拟电压调好,还要在系统设好对应转速,和变频器对应频率

网友D:
一般速度都以编码器速度为准,变频器可能由于扭矩等原因,与0-10V线性不是很好,但只看到速度偏小的,速度偏大的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