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cpu226 run灯亮,输入输出都没有怎么回事

楼主(2014-06-18):
检查了L+.M之间没有24v电压,但是扩展模块EX222 L+.M之间有24v,现在输入输出都没有反应 ,把线调到扩展模块上也没有反应,请教大侠指点

网友A:
你都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没有电压了,那只能你自己找到这个原因排除它。

网友B:
24v电源有问题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