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停止时抖动

楼主(2014-06-18):
步进电机每分钟150转的速度运行,按启动后,步进电机开始运行,启动时速度有缓冲,等到光纤感应到后,立即停止(采用外部中断停止发脉冲),由于带的是同步轮,同步轮会有晃动一下,停机后隔一会儿又开始运行,等光纤感应到后又立马停,一直这样循环,为什么停时会抖动,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可以消除或减缓抖动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A:
是否转动惯量不匹配呢!

网友B:
停止时,要先减速一段时间。这样才不会骤停抖动。
David

网友C:
同意2楼所说

网友D:
在加一光纤,到快停光纤前边加

楼主:
兄弟们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,当时是怎么解决的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E:
你是用PLSR 指令不?

网友F:
刚性不足,惯量太大

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。

网友G:
同意二楼的

网友H:
按理说步进电机不会像伺服那样会有抖动,可能是选型不匹配导致

网友I:
你不发脉冲他会斗?直接原因,程序没有处理好。要么停了就不要再发脉冲,要么就及测到补偿一定距离

网友J:
仔细看说明书吧,按道理没有位置反馈是不会这样的,
你需要仔细看说明书,把定位精度调低,PID控制的话,把比例项调大,积分项适当调小。
我估计你使用的是伺服,步进电机一般没有这种情况。把型号贴出来吧,上图片也可以

楼主:
型号是雷塞86HS35 和 M880A
和雷塞86HS85和 M880A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楼主:
不发脉冲时不抖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K:
若是伺服电机可降低响应频率。

网友L:
如果用plsr指令的话,有可能抖动,即正传(有方向信号输出)结束时再反转一下。
其原因是方向信号先中断,但脉冲还在继续发送,手动时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M:
没有位置反馈的话,一般不会这样,估计应该是你机械有点小问题,当到了位置后,有可能是你机械的惯性带动步进电机抖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