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S7-200 MDOBUS通信奇怪问题

楼主(2014-06-18):
做了一个MODBUS通信,CPU224XP做主站,端口0做MODBUS通信,端口1做下载程序,PLC程序已经写好了。读40001地址开始的8个数据,状态表里面监控到的数据是01 03 00 00 00 08 44 0C. 然后我用串口调试工具,用S7-200的下载线连接CPU的端口0,监控到的数据和上面一致,用232-485转换器连接端口0,监控到的数据是7F 7E FF FF EF 77 E7 FF , 这是怎么回事呢?后来又试了一下和仪表通信,总是显示3错误。

网友A:
232转485中的数据丢失或干扰

网友B:
看看校验对不对,我上次就是校验设置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