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8140

楼主(2014-06-19):
请教高手,DRVI K3000 K3000 YO Y2时监控D8140的值,电机正转或反转,D8140的值是累加,请问下是怎么会事。谢谢!

网友A:
你这种写法电机会反转,奇怪了吧。(D8140是对Y0当前发的脉冲数)
每天进步一点点!

网友B:
是累加的,好像3U的D8340用DRVA绝的定位就是正转增加,反转递减
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! 电话18670873544

网友C:
你在反转的时候是直接复位Y2的,所以D8140会累加。
是的,请指导一下怎么做,谢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种写法电机会反转,奇怪了吧。(D8140是对Y0当前发的脉冲数)
同问
你先用 DDRVI K3000 K3000 Y0 Y2,看d8140是不是3000,然后再写一个DDRVI K-3000 K3000 Y0 Y2 就明白了。

网友E:
正数,为正转。负数为反转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助,已经OK了!非常感了!!

网友F:
DDRVI 这个是什么指令? 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