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线导致电脑死机的事,大家遇到过吗?

楼主(2014-06-19):
自己平常编程用的是电子市场买的力特USB转232的线,按道理说力特的线应该挺好是吧?其他的USB转232的没有用过,我有时用力特这线在线编程调试配电箱时,电箱里面的大接触器动作时,编程电缆就会掉线连不上PLC了,必须关机重启,这样的情况,关机时,有时都没反应,得按下电源开关强制关机。如果说是接触器干扰的话,我平常在公司单独接PLC调试时,有时也有这个毛病。
大家看是电脑的问题,还是线的问题呢?

网友A:
有的呢,帮忙顶一下,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B:
是不是 1:电脑USB接口的输出电流达不到驱动要求,2:电脑插上交流电与PLC共零共地线会好些。

网友C:
这应该是远程信号冲击电脑主板造成,电脑主板受到外面强电流或高电压冲击出现的保护

楼主:
像这样的问题,还是串口线的事吗?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,死机还得重新启动电脑,很麻烦。

网友D:
应该是PLC编程软件的问题,我用USB转232的线给LG PLC(没接入电路,仅一个PLC)下载程序,有时端口没选对,或PLC型号没选对,直接死机,得重新启动电脑,好麻烦。不过调试三菱的和西门子的倒是没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E:
穿个磁环看看

网友F:
应该是电脑usb接口有问题,我的电脑经常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G:
我也遇到过,换条线试试

网友H:
这几天我的也是,郁闷死了,用一下又死机.

网友I:
买那种隔离型的编程电缆试试,电缆是原装的还可以,仿制的不好说,我的三菱线经常自动掉线通讯超时,西门子原装的就没出现过

楼主:
因为调试的时候,笔记本没有串口,只能买USB转232的线,昨天晚上又从淘宝买了根新款的力特,到时用用看看效果如何。

网友J:
以前没遇到过,最近换了台老电脑出经常现编程软件假死的情况,把串口线从USB口拔下来,提示连接不上,确定后再插上就可以了。我也是用的力特的线

网友K:
1:电脑USB供电不稳定
2:电脑主板故障导致电脑使用交流电源后就会出现,使用电池则无此现象。
3:转换线质量不好。
第2种故障本人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