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works2 编程格式问题

楼主(2014-06-19):
描述:错误图片
我想让 上面的三个并联,但是总是转换错误(上面的数据时乱写的),求教高人指点一下

网友A:
Y3 Y4 X0
---|/|------|/|----||------------------(M0)
M0
--[ ]----[ ]----[ ]---||----------(Y0)
--[ ]----[ ]----[ ]-------|
--[ ]----[ ]----[ ]-------|
每天进步一点点!

网友B:
先输出M0 ,后再并。。。
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! 电话18670873544

网友C:
编写方法方式问题。
已经写好,自己看吧。

楼主:
起初我和三楼的想法一样,但是由于上面的顺序是K0 K1 K2 ,下面的顺序就变成K2 K1 K0 了 检测不通过,我不知道三楼是怎么搞的,一楼的应该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