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1H modbus-RTU 与 台达VFD-E 通讯 请师父们帮助

楼主(2014-06-20):
如题,
我做如下设置
plc:定制 波特率: 9600 格式 8,2,N 串口网关
变频器 VFD-E : 站号1 通讯速度 9600 通讯格式 8,2,n forRTU
程序
mov #1 d32300
mov #3 d32301
mov #4 d32302
mov #2102 d32303
mov #2 d32304
#1:站号
#3:读取指令 (变频器)
#4 :传送字节数
#2102 :起始地址
#2 连读2个地址
请各位师父给看看 第一次与变频器通讯 请多指教

楼主:
上面的程序 是根据 变频给的 格式写的 想先试着看能不能 通讯上 结果。。。。没有好结果
补充:cif11的插件版 1,4 off 其他 on 用的3,4 接口 接变频器的 4,5接口

楼主:
有什么错误请指出,或者说 写的根本什么都不是, 哪位师傅能帮写一小段程序 只要试着能通讯上就行,诚心学习

网友A:
CP1H的485模块的6个拨码开关有没有设置,在PLC的软件串口通讯-网关通讯,进行相应的设置,资料就那么几条,很简单……

网友B(2014-08-28):
你连续读两个字能是4个字节吗?应该是9个 我当时做士林变频通讯的时候手册上的列子就是

网友C:
一个字=两个字节,1个字节二8Bit也就是8位啊没错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D(2014-10-25):
看欧姆龙的样例 或手册,字节数 欧姆龙的算法不是常规算法,
http://www.fa.omron.com.cn/videofaq/3478.html